有人吗?我想问问关于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6-07-22):
如图,像这种孔距一样,但是又不怎么规则的图,大家都是怎么标注的呀?如果是标坐标孔也太多了吧?

网友A:
请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B:
尺寸+文字说明;
等距的标注横向,竖向都标一下(并备注一下等距);跨距大的直接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机械手册

看过了,里面的简便画法我觉得对这种情况不起效果,所以想来论坛里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文字说明;
等距的标注横向,竖向都标一下(并备注一下等距);跨距大的直接标出来。

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您使用的是PTC公司的Creo软件话,在出工程图时可以使用“表”下面的“孔表”,系统会把你的孔位的XY坐标显示在一张表格上,图上的每个孔边上会有一个标识。比如ABC。。。,你也可以设置显示成A1,A2.。。
但前提是你建模时必须使用的是孔命令,您可以使用点阵列
其它软件我想也有相应的功能,如果像常规一个个去标注的话非常耗时,且图面容易混乱

网友:
可以如楼上说的把孔坐标用表列出来。
我一般都是直接让他们数控点孔的,这样只要孔大小标出来,位置到时数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