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304、2Cr13、17-4的抗腐蚀和抗锈能力

楼主(2016-07-22):
最近公司的产品(医疗器械)在高温高压消毒时生锈了,120°高温,消毒次数在120次,每次20分钟,材料是17-4,和2Cr13,17-4材料480℃时效处理,硬度在HRC 40-44 ,没有进行钝化处理,2Cr13淬火处理44-48HRC,没有钝化处理,304材料的零件没钝化也没热处理。
  结果17-4和2Cr13,出现不同程度的生锈,304没有,请问这3种材料不都是不锈钢吗,17-4和2Cr13马氏体不锈钢,304奥氏体不锈钢,原因在什么地方,请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很简单,Cr含量不同导致防锈能力不一样,越高则防锈能力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Cr含量不同导致防锈能力不一样,越高则防锈能力越强。

那我加工完成再加个技术要求,钝化处理,可以避免生锈吗

网友B:
SUS304对应国标 06Cr19Ni10, 典型的18/8不锈钢,Ni含量大于8%,Cr含量大于18%
就是说Cr和Ni对于不锈钢都很重要

你再对比
2Cr13,17-4这两种金属里Cr和Ni的含量就很明显了
所以304的防锈是先天比那两货强

表面处理,钝化跟镀镍镀铬一个意思嘛,肯定能起到作用,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的一层膜,如果
膜破了,防锈能力就慢慢不行了。

看你要怎样的效果

网友C:
消毒水是什么性质的?17-4是沉淀硬化不锈钢,时效一小时空冷,热处理前表面一定要洗干净,比其它不锈钢要求更严;这种钢主要为保持一定耐蚀性前提下提高硬度耐磨性,耐蚀性应该比马氏体不锈钢好一些,但未必比304强,看你是首选耐磨性还是首选耐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S304对应国标 06Cr19Ni10, 典型的18/8不锈钢,Ni含量大于8%,Cr含量大于18%
就是说Cr和Ni对于不锈钢都 ...

大体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毒水是什么性质的?17-4是沉淀硬化不锈钢,时效一小时空冷,热处理前表面一定要洗干净,比其它不锈钢要求 ...

就是普通的高温高压蒸汽消毒,谢谢解答,17-4的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体明白了,谢谢

追问一下,钝化的表面膜深度一般在多少,能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高温高压蒸汽消毒,谢谢解答,17-4的弹性怎么样

高温高压温度和压力具体多少?这类材料一般用来做油压机零件、紧固件、泵轴、齿轮等,金相组织以马氏体为主,弹性应该不会太好。清洗用的高温高压,温度和压力应该不会太高,正常应该不会生锈的,有没有可能是材料本身问题或者热处理工艺环节的问题?
推荐你看一本书《不锈钢的热处理》,日本人写的,也许对你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高压温度和压力具体多少?这类材料一般用来做油压机零件、紧固件、泵轴、齿轮等,金相组织以马氏体为 ...

谢谢,现在临时解决方案加钝化这个方法对不对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对钝化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D:
从晶体结构上说,奥氏体比马氏体的抗锈能力好多了,我们公司也是医疗器械,用的金属基本都是SUS316.SUS304和铝合金,其它的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晶体结构上说,奥氏体比马氏体的抗锈能力好多了,我们公司也是医疗器械,用的金属基本都是SUS316.SUS304 ...

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要求硬度高的,用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加工完成再加个技术要求,钝化处理,可以避免生锈吗

短期可以,长期则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要求硬度高的,用什么材料

9Cr18钢系马氏体不锈钢,即耐磨又防锈,自己可以看一下简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钝化的表面膜深度一般在多少,能控制吗

还是说看你们的要求,公司应该对这个做规定,而不是靠你一个员工凭个人喜好
厚度一般0.1mm吧,具体你得跟你的供应商咨询

另外,SUS304硬度不太高,而且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温度,这你得知道

网友(2018-09-19):
你好,我公司有新技术处理不锈钢表面防锈问题,类似于钝化,但比钝化有点太多。看到后请联系我13862634007张

网友:
你好,我公司有新技术处理不锈钢表面防锈问题,类似于钝化,但比普通钝化优点太多。看到后请联系我13862634007张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还在医械行业?
解决方案:1、+钝化; 2、表面硬质铁氟龙镀层处理(镀层符合FDA和生物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