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6-07-22):
单位外协的液压油箱经常漏油,大家说说液压油箱的焊接工艺吗,工程车辆上使用的

网友:
油箱有特殊材料?
一般不都是常用的结构钢板吗,厂家做完不做气密试验?

网友:
就是一般Q235钢板,看来是焊接质量不行,焊完要做试漏实验。

网友:
焊接完后,用煤油等易挥发的液体做试漏试验。

楼主:
试验都做了,但是很难控制不漏油,感觉就是生产过程中工艺没有控制好,如果有好的生产工艺,渗漏的概率应该很低

网友:
楼主对油箱焊接要求高的话,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RT PT检测报告,类似于医院里做X拍片的效果,能看出焊缝内在的好坏
能做到保证不漏油

楼主:
不行,有些部位做不了rt,pt,异型油箱,再说弯角部分也不行啊,现在就是想找到一个好的工艺方法,像特殊过程、关键过程确认那样,固定操作流程

网友:
我看车间的师傅焊油箱,就是先点位,然后满焊,没出现漏油的情况。工况很恶劣吗?

楼主:
正常的焊接车间,批量大点,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一直认为是焊接工艺上出现的问题,或者是结构上的问题,但是没有参考工艺不知道,焊接工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多厚的板材 可以考虑用氩弧焊

网友:
       应该是焊接质量不过关  工程车辆在行走过程中都有强烈的颠簸

网友:
假如我有可以焊接钢板箱子的家伙不用人。可以不可以卖油箱?我现在在做联轴器。

网友:
油箱,不就是薄钢板焊接的吗?不是类似于那种点焊?我印象中,就是两个电机是两个轮子,油箱接缝处在中间,一路压过去,焊好了

网友(2016-08-24):
最终还是工人技术问题和责任心问题,对于容易出现漏油部位必须进行除油污,除毛刺等处理,加上技术过硬的焊接工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