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和304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2):
      不锈钢316和304  是美标吧  模糊记得SUS 标准?

经常遇到需要防腐的材质, 用的是304  (作为机加工零件),但是不常见 316,作为机加工零件,但是遇到弯管类的316材质零件比较多。这是为什么?

另外304表面处理方面的问题:

       304自己用抛光轮 抛光的很丑 ,怎么才能 让外表好看呢?  听说有种方法是  化学镀 ? 但是不了解具体的工艺是什么。有明白的么?

网友:
304、316是美标,前面加SUS就是日标了。316比304含有更高的Ni,更有利于奥氏体在低温时的稳定性,比304成分中多了Mo,耐腐蚀性更好

网友:
表面处理的话可以直接用拉丝板(短拉丝),焊接后打磨再用百洁布按原丝纹拉。

网友:
304 跟316 相比,316化学成分中CR含量高,316 耐腐蚀性更好,尤其是抗氯离子腐蚀性能。但是304比316焊接性能好的多。如果是海水,选316比较好,如果一般在空气中耐腐蚀要求,选304 成本有优势。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都很全面
304表面做镀镍,效果美的不要不要的哦,还能镀金属于电镀
如果做化学钝化那就属于化学镀了

楼主:
304表面镀镍  是第一次听说,层主有图片么,分享大家,学习一下。

化学钝化属于化学镀  嗯  我去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