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设计

楼主(2016-07-22):
有两个液压缸的活塞杆同时连接一个直径780mm.长度3米的圆辊上下移动,向下移动压制钢板受到的负载是850吨,向下移动的速度是130mm/min,请教有哪位老师能设计液压缸的内径和活塞杆的直径?谢谢

网友A:
可用500mm的缸径,活塞杆用400mm的。油泵压力用到22MP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500mm的缸径,活塞杆用400mm的。油泵压力用到22MPA左右。

谢谢老师,能写出计算的步骤吗?

网友A:
这个公式的推导至少需要花上二个课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你可自己先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液压气动分册里面有整个推导过程。你在什么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的推导至少需要花上二个课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你可自己先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液压气动分 ...

你好,在淄博,很想和老师交流液压方面的问题。我QQ344720034   ,你的呢?加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在淄博,很想和老师交流液压方面的问题。我QQ344720034   ,你的呢?加你可以吗?

基本公式是  P=F/A   ,缸受到的外负载是主要的吧,其余的辅助的摩擦力,等各种阻力可忽略吧    谢谢

网友:
其它的可以不算。QQ:2648003804

网友:
我在液压系统设计和元器件选型杂谈这篇文章中给出过计算公式,你可以查阅一下。这样或许比我直接给你相关公式对你的影向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500mm的缸径,活塞杆用400mm的。油泵压力用到22MPA左右。

油泵的压力22MPA是怎么选的?它和液压缸使用的压力相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的压力22MPA是怎么选的?它和液压缸使用的压力相等吗?谢谢

22Mpa是压强,乘活塞面积就出来油缸的推力了。。。。。。

网友:
手册上有计算过程,论坛里也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2020-03-13):
老师好,很慷慨哦,很无私!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