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液压的种种问题

楼主(2016-07-22):
各位前辈好。新人想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液压的系统。刚涉足这个领域有许多不清楚的。
1.最小的液压设备有多大,重量大概是多少?
2.液压设备具体可以干什么?(可以实现什么样的运动)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所接触过的最小的液压设油压备可能就是油压千斤顶吧,3吨的油压千斤顶自身重量大约在3--5公斤吧,其他再小的我也想了解一下 同求!液压设备就是通过液压介质改变密闭空间容积达到工作目的。

网友A:
我所接触的液压基本上是一套:液压站,电磁阀,油缸,油管等。主要运动,基本上是往复运动,类似于气缸

网友B:
执行部分有马达和油缸,实现往复运动和旋转运动。有很小的动力单元可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接触的液压基本上是一套:液压站,电磁阀,油缸,油管等。主要运动,基本上是往复运动,类似于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部分有马达和油缸,实现往复运动和旋转运动。有很小的动力单元可以选用。

请问一下最小的有多小?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最小的有多小?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

这个我不知道,你可以查一下设计手册或选型手册

网友:
见过最小的液压设备是3岁小孩都能射水的射水枪;见过最大的液压系统是三峡水坝。

网友:
液压系统大小问题太开放了。比如:单说靠液压能实现的动作叫做液压系统的话,小液压缓冲器就可以算一个。
你最好追问一下,希望得到哪方面?
在输出同等功率下,液压气动系统主要是,简化复杂的机械机构,体积小,重量轻,维护方便等优点。
当然液压系统也不是都好,他也有自己的缺陷,比如:泄漏,污染。

网友:
液压系统最大的优点一是无级变速,二是结构紧凑。最大的缺点一是效率低,二是贵。小的液压泵马达是用在遥控挖掘机上的,车子也就一尺见方。大的液压系统,上面说的三峡大坝好贴切。。。

网友:
我接触的液压设备就是油缸,电机提供动力,带动齿轮泵,经过各种阀(单向阀、电磁阀、集流分流阀、溢流阀、节流阀、压力补偿阀等)控制液压油,主要实现来回往复运动

网友:
可以用气动系统的就不要用液压系统,液压系统容易漏油,元件也贵,优点是输出压力大。你要体积小压力小,不如用气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