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水银滑环带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22):
谁用过水银滑环带伺服电机? 就是脉冲那路也是通过水银滑环的.靠谱嘛? 会不会丢步?

网友A:
我用过滑环带伺服电机,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如果是连续高速旋转(滑环),那国内的所有滑环方案基本做不到

网友(点评):
请问兄台,是怎么个工况? 我是伺服电机放分割器上,4分度,2秒/分度....这个速度很低吧? 你是水银滑环中继伺服的哪几条线?

网友:
转速不是特别高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龙兄有用它带过脉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滑环带伺服电机,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如果是连续高速旋转(滑环),那国内的所有滑环方案基本做不到

4分度,2秒/分度,速度不高,质量好的滑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做的工况是伺服电机与控制器之间的电源线及信号线,都过滑环。

网友:
只用过带动24V电源和PLC的通信线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