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悬臂梁的应力差别

楼主(2016-07-22):
如图中两种悬臂梁,在相同应变的情况下,应力怎么计算,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下面一种方案,两块板叠加的,这种末端变形量和第一种一样的情况下,相应的力F值以及板的应力与第一种比差多少怎么计算?第一种的会计算,计算我知道。能讲讲第二种吗。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用一块板强度不够,想叠加一块,又怕应力太大,所以要算算。变形量是固定的

网友:
加了第二块板需要与上面那块板固定在一起就更好!如果你会计算第一种,那第二种不会?

网友(点评):
第二种的和第一种一样?这么说2块2mm的板的效果和1块4mm厚度的板的效果一样?

网友:
我觉得是下面的板按受均布载荷的力计算情况下达到相同变形量所受的力再加上原来的力F,就是第二张图达到与第一张图相同变形量时,所能承受的力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docin.com/p-779201249.html

网友:
应力等于模量乘以应变,两种情况应变一样,所以应力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