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葫芦安装在什么上比较好

楼主(2016-07-22):
我想设计一个小行车主要是用来起吊500多公斤的物料,我选用1吨的电动葫芦,现在不是很清楚电动葫芦的安装导轨该怎么选(多大的工字钢比较合适,小车行驶跨度为2米左右)?平常看到的一般都是架在工字刚上的,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用H型钢来替代工字钢,如果不行的话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A:
工字钢的型号,厂家产品样本上有推荐的

网友B:
工字钢  HW HM HN  H型钢的区别
工字钢翼缘是变戴面靠腹板部厚,外部薄; H型钢的翼缘是等戴面
          HW HM HN  H是H型钢的通称,H型钢是焊制; HW HM HN是热轧
          HW 是H型钢高度和翼缘宽度基本相等;主要用于钢筋砼框架结构柱中钢芯柱,也称劲性钢柱 在钢结构中主要用于柱

HM 是H型钢高度和翼缘宽度比例大致为1.33~~1.75
主要在钢结构中:用做钢框架柱
在承受动力荷载的框架结构中用做框架梁;例如:设备平台

(说我有不良信息, 见传送门http://bbs.hcbbs.com/thread-1545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钢的型号,厂家产品样本上有推荐的

好的,我已经问过电动葫芦卖家了,他给我做的选型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字钢  HW HM HN  H型钢的区别
工字钢翼缘是变戴面靠腹板部厚,外部薄; H型钢的翼缘是等戴面
          H ...

谢谢你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