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电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7-22):
移动电源的使用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现在需要把移动电源装入如图的铸铝外壳内(与外壳是隔开的),铝外壳防护等级是IP65,工作环境为铁塔下面,地点是北京。想请问各位大侠,在这种环境下,铸铝外壳内部的温度能否会不会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会不会可能壳内的温度超过60摄氏度导致移动电源坏掉呢?

楼主:
这个图片是淘宝截的,请忽略那个公司名字。。。

网友:
夏天户外就算40度,太阳一晒还要上升,虽然铝反光,能不能换个耐高温的移动电源呢,行不通的话弄个大点的壳子再加个遮阳通风的盖行不行呢

网友:
长时间爆嗮,金属导热容易,肯定升温,不用想没有降温设备跟措施,随着时间,肯定是温度会上去的

网友:
太阳照射升温,移动电源工作的时候还会自身产生热量

网友:
外界温度夏季肯定能达到四十度,外壳相对来说是封闭的,外壳内部温度必然大于40,“移动电源的使用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这个条件是否真是那么准,55°?50°?感觉是在挑战。

网友:
移动电源是一整天都在用吗?可以试验一下,拿个空壳子放铁塔下面晒一天。如果超温,可以考虑一下散热措施。比如上面加个小风扇,就那种12v或5v的,跟电脑电源上的那种风扇一样的。或者,不要直接暴晒,用布遮一下?再有条件。水冷

楼主:
全天二十四小时用,关键是没有外来的电源,只能依靠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
应该有百叶窗的结构

网友:
淘宝能买到,也进了三伏天了,买个回来晒晒不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