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管子的CAD放样

楼主(2016-07-22):
怎么用CAD放出来下料图形。

楼主:
想用CAD放出来之后,打在A4纸上,包在管子外面划线,手割

网友:
用CAD不好放样,可以转化为三维图纸,三维图放样简单。

网友:
用CAD画你这个放样不怎么好用是因为两端的截面直接画并不好画,画出圆管用两个分别41°45°的实体求差很方便.你的图有点看不懂下面的1111不是1113.5么?还有15°20°更不明白了,不知道是你图的问题还是我的智商已欠费

网友:
有一门课叫画法几何,现在不教了吗?过去在机械专业可是重头课,大一要用一个学期来跟它较劲的。

两端的斜切面展开各是一个正弦曲线。分别画,这个应该不难吧。顶点错位角度换算成圆周上的弧长,叠图时错开。

网友:
这个最好在3d图里做多边形,量出个线段的长度角度后在CAD展开

网友:
都看图仔细点,这张图的两端切面是有两个角度的。
此图主视图的很多尺寸都是没用的尺寸

网友:
CAD用中心线功能等分在中性层做的分的有瑕疵

网友:
右边更接近!根本不是CAD是CAXA

网友(点评):
还是有瑕疵

网友:
前面两图都不对了对的后续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