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承散原因分析

楼主(2016-07-22):
重型台车车轮(带轮缘,类似火车轮)轴承散的原因有那些? 225T钢包车,使用至今有3年左右时间,轴承未更换过,工作环境有点恶劣高温、粉尘。润滑周期不定期。

网友:
就是人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维护好.

网友A:
惨不忍睹,这样可以用三年也是可以了

网友:
保持架兜孔磨损造成滚动体歪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惨不忍睹,这样可以用三年也是可以了

确实,平时维护工作较差

网友B:
检查看滚道有没有划痕磨槽,特别外圈下部.

除维护外,我估计更大原因是设计没考虑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看滚道有没有划痕磨槽,特别外圈下部.

除维护外,我估计更大原因是设计没考虑周全

外圈还好,内部滚珠有些磨损较为严重,设计应该不会存在太大问题,工作环境问题较恶劣,有没有可能重载原因(工作状态:带车220T左右)。

网友(点评):
这就是设计问题,还停留“自动化生产线”上面,一年刚好,三年烂掉,哈哈

网友:
没维护好吧,否则为啥会用了3年都没坏呢。

网友:
经验证 德国的轴承名气很大 也很耐用  但并不是免维护的

网友C:
220T,说明轴承受力很大。用圆柱滚子轴承是正确的。如果转速不高,可以考虑双列甚至多列满子轴承。这样单个滚柱受力会小很多,寿命会延长不少。当然,及时润滑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轴承只能用这种,并且是单列圆柱,就考虑进口轴承吧。其实国内哈瓦洛、合肥轴承正品质量都不亚于进口知名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T,说明轴承受力很大。用圆柱滚子轴承是正确的。如果转速不高,可以考虑双列甚至多列满子轴承。这样单个 ...

采用的双列调心滚子轴承,润滑受生产限制,平常较难能挤出时间用于设备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