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台设备,模块化设计比较理想,但是模块之间如何对接?及导轨对接能否实....

楼主(2016-07-22):
最近做公司一台设备,之前是一体机,尺寸大约5米长,高度2米,左右,但是随着客户的使用要求,设备长度越来越长的趋势,所以计划使用模块化设计方式, 但是一系列的问题,难住我了,
1.各单独模块如何拼接, 工作部分的导轨能否也可以对接上?
2.模块接口,一个是面接触,如何定位?
3,对接好后,如何调节工作部分,是否平行····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最近一直苦苦思考,种种犹豫!各种方案结构,各路大侠,有没有做过类似案子的,或者见过类似机器的呢!跪谢啦!

网友A:
实现接口标准化就好办多了,但是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很多的。

网友B:
去年前年一直做这面面的工作,市面上都有成熟的对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前年一直做这面面的工作,市面上都有成熟的对接方案

能给简单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接口标准化就好办多了,但是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很多的。

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