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22):
大家平时怎么选用轴承的,按经验还是按机械手册一步步计算

补充内容 (2016-7-23 13:39):
好了 谢谢大家了  还是自己算吧  以后设备做多了估计 就知道啥情况了

网友A:
经验和计算都会用到,用什么种类的轴承一般按经验,具体用多大规格的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
我也很疑惑这个问题,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B:
选轴承还是首先要进行受力分析的,有时候是和轴的尺寸及受力相互优化的,还有其他的的限制

网友C:
多参考现成的设备配置,这样更把稳一些。

网友D:
同样想知道,对于我们公司的现在状况是,因为我们承受的载荷不大,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空间,然后是转速,其他的也没什么,虽然我知道不对,但也无力

网友:
有问题先问问,从来不先查手册,中了吗

网友E:
选用轴承的通用规则:载荷(重载荷、中载荷、轻载荷;载荷的变化等)、转速(高速、中速、低速)、使用环境(温度、粉尘、湿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和计算都会用到,用什么种类的轴承一般按经验,具体用多大规格的需要计算一下。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轴承还是首先要进行受力分析的,有时候是和轴的尺寸及受力相互优化的,还有其他的的限制

3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参考现成的设备配置,这样更把稳一些。

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想知道,对于我们公司的现在状况是,因为我们承受的载荷不大,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空间,然后是转速,其他 ...

恩 我知道的好多人都不算  直接用了  也不知道是经验还是已经算完了

网友C:
计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推翻别人的成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有本事,不是为了省地方,不是为了节约钱,如果的确为了这些,那计算校核一下自己选的合适吗也可以的。

网友:
话说你见过凭感觉选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推翻别人的成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有本事,不是为了省地方,不是为了节约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用轴承的通用规则:载荷(重载荷、中载荷、轻载荷;载荷的变化等)、转速(高速、中速、低速)、使用环境 ...

如果实在有疑问,可以发论坛,大家可以帮你参谋

网友(2017-02-10):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