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6061做什么表面处理能耐强碱

楼主(2016-07-23):
有台小设备要在强碱的工作环境下工作,有可能强碱的液体滴在零件表面,
也可能是气态,,强碱的环境对普通的传感器的线或者其他信号线的腐蚀大不大,大到什么程度?
PH值>13.

网友A:
建议换材料,电线换耐腐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材料,电线换耐腐蚀线

材料换不了,做阳极氧化不知道可不可以耐强碱,电缆线外面就套个保护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换不了,做阳极氧化不知道可不可以耐强碱,电缆线外面就套个保护管。

阳极氧化用处不大,真的不能换材料那就建议你铁氟龙喷涂,TB很多.电缆套管的话密封要做好.

网友:
找喷涂厂

网友:
喷粉工艺

网友:
铁氟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用处不大,真的不能换材料那就建议你铁氟龙喷涂,TB很多.电缆套管的话密封要做好.

好的,我上TB看看,要是离的近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