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机械臂的无框电机有24v的么

楼主(2016-07-23):
我在做一6轴机械臂,电池电压为24v,该机械臂是安装在移动履带车体上的,不能用其他电源供电,我想用无框电机+谐波减速作为关节处的动力输出。我查了些电机厂家,例如科尔摩根的,大都是220或340的,没有找到有关24v低压的无框电机。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A:
从LZ的介绍中看不到无框电机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LZ的介绍中看不到无框电机的必要

我看许多论文是采用模块化设计,使用谐波和有中心孔的电机构成关节内部结构。无框电机是一种选择,如果不用无框的话,还可以使用哪种伺服电机,可否给点意见?

网友:
上图,大家帮忙找

楼主:
类似这种结构,一个谐波+一个无框电机,为了中心孔走线

类似这种结构

类似这种结构

网友:
无框电机有24v?应该是无刷电机吧?直流无刷电机有24V的,我们这就是有出产

网友(2018-03-27):
应该是写无刷电机,直流的,写错字啦tc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