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寒情况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6-07-2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天气寒冷的情况下(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在室外我们用手去触摸物件,会出现手被粘在物件上的情况,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对物件表面做什么表面处理?比如说物件是铝合金、锌合金或者是不锈钢,求各位大神支招,万分感谢!!!
     不知那个防指纹处理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橡胶手感漆 你值得拥有

网友(点评):
用在把手什么地方爽的很

网友B:
这个表面处理没关系,粘起来是因为你皮肤含有水分,在接触的瞬间结成冰了。戴手套是最靠谱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面处理没关系,粘起来是因为你皮肤含有水分,在接触的瞬间结成冰了。戴手套是最靠谱的办法。

正解!

网友C:
天气冷的缘故,4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面处理没关系,粘起来是因为你皮肤含有水分,在接触的瞬间结成冰了。戴手套是最靠谱的办法。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面处理没关系,粘起来是因为你皮肤含有水分,在接触的瞬间结成冰了。戴手套是最靠谱的办法。

前提条件是不戴手套,直接用手去接触,需要在物件的表面做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

前提条件是不戴手套,直接用手去接触,需要在物件的表面做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冷的缘故,4楼说的很正确。

前提条件是不戴手套,直接用手去接触,需要在物件的表面做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手感漆 你值得拥有

就是说做表面烤漆处理?那需要做的烤漆厚度多少?

网友: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没有试过,可以考虑喷漆

重点不是油漆多厚,而是要和喷涂厂说明,你的要求是在零下40-50度的温度下使用,这个时候对油漆的耐候性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7-01-11):
差不多同楼上    耐低温的油漆

网友(2017-04-28):
可以做隔热膜,铝合金的话,我推荐微弧氧化工艺,我可以做,我的微信号是AlMgTi

网友(2017-08-14):
引用 楼主:
前提条件是不戴手套,直接用手去接触,需要在物件的表面做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把手擦干净,滑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