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显示问题

楼主(2016-07-23):
一个钣金件,在背面做了一些特征,从正面看也能看到轮廓,如何让正面看,看不到背面特征的轮廓了。因为我想截一个整体的效果图。

而且扩大点就看不到,缩小点就看到了。

网友A:
你这是草图的绘制平面没有选好吧

网友B:
视图,影藏所有,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草图的绘制平面没有选好吧

草图平面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影藏所有,试试吧

没用

网友:
节省资源,必然看见,只要放大看没有就成。

网友:
你吧最后那几个特征压缩起来试试

网友:
压缩特征就行

网友:
特征压缩?新手表示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