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料斗

楼主(2016-07-23):
铜棒,直径50,长度100
刚听说有料斗这么个东西,如上工件能制作料斗吗?

这样行吗

楼主:
这个样子可行吗

楼主:
大家都睡了吗啊

网友A:
圆棒的自动上料方式很多,参考一下无心磨床的自动上料斗上方式吧,很成熟了。

网友B:
这个结构好,不会被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棒的自动上料方式很多,参考一下无心磨床的自动上料斗上方式吧,很成熟了。

谢谢,现在我需要一个简单点的

网友C:
这种方式上料可以的呀,不会卡料,我们有运用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好,不会被堵塞。

不会就好

网友(点评):
下面的接料部分容易被第二个料挡着,所以要改动一下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改呢,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D:
关键是你要什么效果?料从什么状态到什么状态? 铜棒磕碰没关系吗?这个形式磕碰感觉会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要什么效果?料从什么状态到什么状态? 铜棒磕碰没关系吗?这个形式磕碰感觉会比较多!

恩,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要好好想想

网友:
会卡的,这样不行,首先要排成单列

网友:
如果上料速度不快?做个输送带人工排好,一个一个抓取也是可行的,不比料斗装的少,而且几乎没有磕碰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结构容易出现棒料旋转吧,就是说长度方向可能不一致

网友E:
最好还是加一个气缸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加一个气缸推动

加在哪里?我现在打算加在最下边那个端面推走,然后靠重力下落

网友:
生产,不锈钢网带,链板,链条,皮带输送机 各种 输送机  各种 烘干机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到都是说明我们很有缘分  电话  18553424056  许经理   微信  a344330113

网友:
参考一下无心磨床的自动上料斗上料方式,你这个容易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上料可以的呀,不会卡料,我们有运用在

我怎么感觉,漏料的时候,窄口的地方两个料很容易卡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在哪里?我现在打算加在最下边那个端面推走,然后靠重力下落

自己讲究看一下吧

网友G:
1.  比重大的棒料,料斗斜坡角度不宜过大。口子上方的层数多了,容易靠自重形成拱形堵塞。
    建议:口子左侧,不到20度就足够;口子右侧,竖直都行(金属棒料,我的,反正都是这样的。)
2.  灰色的喉咙,实属多余。
3.  底部蓝色推料器,直接顶在漏斗口子即可。
    推料槽,右侧只需要棒料直径的一般就够了。如果推行速度很快,加个活动机构。
    左侧,文章就大了。看下面建议图。
   (推料槽前进时,挡住棒料的同时,往上稍微捅一下。干嘛?敢出现拱形堵塞,我得去捅坏它啊。
      推料槽后退时,还得以防万一,还是捅一下吧。。。)

网友:
生产,不锈钢网带,链板,链条,皮带输送机 各种 输送机  各种 烘干机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咨询电话:  18553424056  许
微信  a3443301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感觉,漏料的时候,窄口的地方两个料很容易卡在一起

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比重大的棒料,料斗斜坡角度不宜过大。口子上方的层数多了,容易靠自重形成拱形堵塞。
    建议:口子 ...

感谢前辈的指点,好激动,太棒,谢谢

网友(点评):
前辈谈不上。我也是拿过来用的。。。

楼主:
谢谢前辈抽出时间来帮我解决问题,有点愚笨,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比重大的棒料,料斗斜坡角度不宜过大。口子上方的层数多了,容易靠自重形成拱形堵塞。
    建议:口子 ...

角度,尺寸分配原理讲得明白,收藏!

网友(点评):
人家好心免费教我的,不能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