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 300油缸 21MPA 方管是105x105 求挤压力

楼主(2016-07-23):
油缸内径300     油压21mpa 那么油缸压力就是148吨力 方管是105x105 厚度 40的  方管里面放入碎铝屑。用油缸挤压
请问下 这个方管 会不会被 这个油缸挤爆缸啊。。我担心 40厚度的 方管 力不够啊

网友A:
没说清楚呢   ,是把这个方管挤压变形吗?还是把方管压断?

网友:
把铝屑换成水,就可以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呢   ,是把这个方管挤压变形吗?还是把方管压断?

我想知道 这个35厚度的方管能不能承受的主 这个油缸的挤压力,

网友:
150吨的金属打包机主缸直径150mm的液压杆都顶弯了,你的148吨估计不压破都会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