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上弄刻度

楼主(2016-07-23):
如何给一根直径20mm长200毫米的45钢轴上弄刻度,就像千分尺上面的那种刻度,精度为1mm,轴为导向轴有相对摩擦,因此弄得刻度不能被蹭掉!

网友A:
铣槽,放标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槽,放标尺。

这样太麻烦了,就20直径,铣槽都不好铣

网友(点评):
好吧,摩擦+精度+寿命。有好的办法,分享下。谢谢。

网友:
激光雕刻

网友B:
米思米去买一根吧,那上面有

网友:
激光,或电解蚀刻

网友:
磨把尖头刀,然后上数控车床,一毫米一个间隔切槽。

网友:
拿去激光打下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思米去买一根吧,那上面有

能说具体点吗,米思米上选哪个类别呢?内容太多了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