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这种螺丝

楼主(2016-07-23):
这种螺丝哪位大虾熟悉哦?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孤陋寡闻 ,没有见过类似的应用 。跟在后面学习。

网友:
T型螺栓的一种,某宝

网友:
在手动冲床上见过,螺丝帽在T型槽里,拧螺母时防止螺丝转动。

网友:
这不是轮胎螺丝么?

网友:
汽车轮胎就用的这种螺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