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新人求助载人旋转平台的实现方案,谢谢!

楼主(2016-07-23):
各位老师,我是新人(外行),想DIY一套载人旋转平台的实现方案,大致需求如下:

1、载人平台
一个半径1700毫米的圆形平台,最大载重设计为1吨(不含自重)。

2、旋转方式
要求实现正反旋转。匀速旋转时,速度为3转每分。

3、定位控制
要求实现固定角度的精确定位,且电机控制器可接收多路信号输入,实现启停功能及多个不同固定角度的旋转。

以上需求,不知应用什么电机、控制器?还需搭配什么?千斤顶?编程器?因为是外行,已被大量的专业名词搞晕了。

望各位老师救援、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前提条件还没给足。那1吨质量是怎么分布的?启动停止过程的角加速度是什么要求?定位精度是多少?这三个参数对电机和传动机构的选型设计比你已经提出的几个参数重要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条件还没给足。那1吨质量是怎么分布的?启动停止过程的角加速度是什么要求?定位精度是多少?这三个参 ...

感谢老师回复。

1、那1T的质量随机分布在半径为1700mm的圆形平台上(载人);
2、不是很懂“角加速度”的含义,查了资料:如果运动固定为圆周运动,r是一个常数,那么角加速度大小等于|a|/r ,方向跟ω方向相同。我的需求中也是圆周运动,旋转速度为3rpm。至于加速度,没有特别的要求;
3、定位精确希望控制误差在3.3度以内,即圆周长定位误差控制在100mm以内。

万望各位老师拨冗指导,谢谢!

网友:
一般这种旋转平台游乐设备上用的比较多,都采用回转支承的方式,根据负载和角加速度选择合适的电机减速机驱动。

网友:
可考虑使用液压马达,这样能很方便的控制正反转。减速机也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