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隐藏加工指令如何查看内容?

楼主(2016-07-24):
数控滚齿机,Fanuc 18iMB系统。加工程序如图所示。整个程序中实际切削加工执行的是G149指令,请问,该指令如何查看具体构成?

网友A:
参数3202#0或#4 (NE8或NE9) 改成0,再到程序目录里看看,有无隐藏的程序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A:
参数3202#0或#4 (NE8或NE9) 改成0,再到程序目录里看看,有无隐藏的程序
希望能帮到楼主

Fanuc系统是不是多是参数3202控制隐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