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型圈可以用于连续转动的工况下吗?

楼主(2016-07-24):
如果可以,哪种材料比较好?多谢大侠们

网友A:
可以,这个需要看你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需要看你工作环境,

使用在农机上,用来密封负压和常压。旋转的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在农机上,用来密封负压和常压。旋转的速度不会很快。

我们公司是用在40Mpa,压差20Mpa,100度,耐腐蚀的流体环境,用的是氟橡胶,农机虽没搞过,应该也是可用的,你最好把具体环境说明一下,负压多少,常压又是多少,温度多高,转速多少,群里大神才好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用在40Mpa,压差20Mpa,100度,耐腐蚀的流体环境,用的是氟橡胶,农机虽没搞过,应该也是可用的 ...

这个数据还没有,现在想做下结构,有很多人说用油封,但我这个地方用不了。类似一个内齿轮与外齿轮密封。分为两个区,一个真空,一个常压。

楼主:
压差和温度肯定没有你那个高。

网友B:
可以,看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工况

多谢,我看了类似的德国的了,是用的o型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还没有,现在想做下结构,有很多人说用油封,但我这个地方用不了。类似一个内齿轮与外齿轮密封。 ...

楼主可以试着放两个或以上o型圈,硬度大一点,结构做成拆卸时的,修改时功夫可以少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着放两个或以上o型圈,硬度大一点,结构做成拆卸时的,修改时功夫可以少费点

好的 ,多谢你了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格莱圈,这个是专门使用在旋转隔离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格莱圈,这个是专门使用在旋转隔离的密封圈。

 今天我去看了那个外国产品实物了,就是用的O型圈。材质是哪种不知道,估计是硅橡胶。

网友:
O型圈不太适合旋转。可以选用油封或者旋转防尘圈、格莱圈、泛塞封等实现旋转密封。

网友:
一般用格莱圈(即组合密封,O型圈放在里侧,具有弱性),封孔叫格莱圈,封轴叫斯特封;

网友:
O型圈放在里侧具有弹性,能自动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你了

我们重要部位往复运动和回转运动用的是车试密封,也就是他们说的格莱圈,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O型圈看你转速了,如果转速太高,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