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哪个牌子更好?

楼主(2016-07-24):
钻45号钢,直径23mm   用4.2mm的 川成钻头进行打 销孔 的, 经常断,或者就是打着打着就钝,需要拆下来磨。    钻头钝了以后会在孔内出现毛刺,翻边,影响下一道工序。请问高人,有推荐的钻头吗?谢谢

网友:
如果钻的孔旁边没有其它东西干涉的话,钻头安装的越短越好,硬质合金的钻头最好,再就是你现在用的高速钢材质的麻花钻,至于牌子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看钻头材质

网友:
成量川工,上工,天工(丹阳),至于其它品牌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用含钴的! 虽说含钴的是打不锈钢的,但是用来打铁真的很好用!
含钴镀钛那种,不贵的!

网友:
用进口的,我用三菱的很好用。

网友:
打45号钢    可以用的牌子太多了 国产   日本  欧美  台湾都有好多

网友A:
我们这有卖那种二手进口整体合金钻头的,直径四五个的也就十几块钱,非常好用,虽然说是二手的大多数都是用过没磨过的,而且用的比较轻,也有好多没用过纯新的当二手的卖,大部分都是山地维克三菱之类的,我就喜欢用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卖那种二手进口整体合金钻头的,直径四五个的也就十几块钱,非常好用,虽然说是二手的大多数都是用 ...

你好,加QQ好友214175921,问一下哪里有硬质合金钻头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