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矢量公式叫什么

楼主(2016-07-24):
这个矢量公式叫什么?数学忘光了  那个垂直符号是什么运算

网友:
看公式像是矢量的叉乘。
由右手法则求出垂直于前两个矢量的垂直方向。也就是说矢量P2垂直于矢量B4和P3所在的平面,指向由右手法则确定:手势依次顺着矢量B4和P3, 大拇指指向的方向即矢量P3的方向。

楼主没有截图完全。不然联系上下文意思可以给你一个更确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