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检零件的检验效率和准确率

楼主(2016-07-24):
如何提高检零件的检验效率和准确率

网友: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数量很大,可以做一台自动检测机,效率和准确率都有了;中、小批量的,做个简易点的检具;单件的那种,还是一个一个来吧,至于准确率就看你怎么安排了

网友(2016-08-26):
设计制作专用检具啦,或者自动检测机

网友(2018-04-14):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是一下子能搞定的

网友(2020-04-10):
|木槿昔年发表于 07-24 17:56这要看具体情况了。数量很大,可以做一台自动检测机,效率和准确率都有了;中、小批量的,做个简易点的检具;单件的那种,还是一个一个来吧,至于准确率就看你怎么安排了
你好,你能给我设计检具嘛,可以给报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