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维护的衬套磨损极限是多少

楼主(2016-07-24):
我们使用一种免维护的衬套,就是铜的那种,无孔,表面有黑黑的涂层的。不用润滑油。
但是使用中发现涂层损坏,不知道损坏到什么程度衬套需要更换?
各位大侠知道在哪能找到标准么?DIN1494只有尺寸的公差说明,没有损坏的。

网友:
不能缺油,不能进杂物,能有几年。

网友:
涂层是聚四氟乙烯?磨掉一般就不能使用了,不然磨到铜,轴和铜套都会加快磨损。应该可以加点油,寿命更长一点

网友:
这个找供应商  他们生产的 型号 要比手册当中的多的多。

楼主:
嗯,现在是铜漏出来了。。不过只是一小部门,,,直径57毫米的衬套。有宽度2厘米,深度0.15毫米的磨损。。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衬套手册里面明确说不能用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