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在机械设计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7-24):
CAD图纸是设计者与制造部门共同的语言,那数模在实际的设计中有什么作用?只是简单的三维仿真吗?新人求教

网友A:
   你说的数模是什么?

网友B:
在设计过程中,数模算是基础了。
CAD是设计二维图纸用的软件;
楼主说的数模应该是指三维建模吧,三维相对于二维有很多优势数模最突出的特点:
1.可以简便的计算出复杂零件的质量;
2.可以简便的对复杂零件进行受力分析,进一步优化零件结构;
3.如果是曲面可以借助三维软件生产加工程序(复杂曲面也只能借助三维软件才能编写加工程序);
这几点是最明显的,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说明;

网友C:
数模一般指数学建模。数学建模就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来解释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的检验,来建立数学模型的全过程。
1.设计部门可以通过三维建模很好的将自己的设计思路设计理念传达给客户,让客户更直观的了解产品性能,也便于阐述
2.一些复杂的零件,如塑料模具的复杂曲线,不是通过二维图纸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就如楼上所说,复杂曲面也只能用软件编程
3.制造部门根据设计部门提供的三围建模可以自行编排工艺,确定工艺基准等
以上只是个人心得,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数模是什么?

三维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过程中,数模算是基础了。
CAD是设计二维图纸用的软件;
楼主说的数模应该是指三维建模吧,三维相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模一般指数学建模。数学建模就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来解释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的检验,来建立数学模型的 ...

谢谢 涨知识了

网友(2016-09-08):
昨天碰见了一个以前的朋友,在政府工作,家里还养了3台挖机,日子过得特别滋润,我也想在二手汇上买一台,问问各个机友们,靠谱吗?

网友:
数模是很重要的,通过数模可以大大促进和改善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客户,甚至领导等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进行很直接 很明了的沟通。作为技术人员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让我们的加工人员,装配人员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得让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是所有的客户都有很成熟的技术人员。
 从加工角度来讲,汽车,飞机等行业大部分工件为曲面,配合制作工装夹具等的供应商也是相应的曲面,这些加工件都需要用三维模型进行加工的。
我只不过说了其中的几点而已还有很多情况下,数模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吧,我认为数模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6-11-18):
数模可以简少设计弯路 个人感觉

网友:
另外可以提高产品设计的效率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