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为什么有的按面积有的按公斤计算价钱?

楼主(2016-07-25):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我。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了多挣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多挣点钱

额 这个答案。。。。。。。。。

网友:
同样想知道原因
我们公司是按面积,但是外协电镀又是按公斤。。

网友B:
热处理是对工件整体加热,然后以适当的速度冷却,以改变其整体力学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
钢铁整体热处理大致有退火、正火、淬火和回火四种基本工艺。因为是整体热处理,费时费电,所以按照重量收费
金属热处理是对金属件的表面进行防腐蚀,防锈,表面发黑等处理,是一般的表面处理方法,层深也就0.1-0.2mm左右,所以按照面积收费,收费也比较便宜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请看清楚问题再回复。

网友C:
本人理解:按照重量收费,计算简洁明了;按照面积收费,多一道计算表面积的流程,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理解:按照重量收费,计算简洁明了;按照面积收费,多一道计算表面积的流程,比较麻烦。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D:
关键是钱的问题,比如我这里镀硬铬就是按面积,别的化学镍,装饰铬,亮镍都是重量. 2楼6楼说的好,按面积是为了多挣钱,按重量是简单.
有些商家还会随机应变呢,看你是实心件就按重量,看你是薄板什么的就是面积大,重量轻的就给你按面积算...

网友:
厂家会根据哪种计算方式对自己有利就按照哪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钱的问题,比如我这里镀硬铬就是按面积,别的化学镍,装饰铬,亮镍都是重量. 2楼6楼说的好,按面积是为了 ...

那也就是说,其实都可以按照面积或者重量算,但是因为money,厂家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了吧。没有技术层面的因素吗?

网友E:
铁件一般按照公斤,钣金按照面积,都是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是对工件整体加热,然后以适当的速度冷却,以改变其整体力学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
钢铁整体热处理 ...

答非所问也有个度吧,好歹复制点表面处理的东西吧

网友F:
物流为什么有的按立方计算 有的按重量计算,道理应该类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其实都可以按照面积或者重量算,但是因为money,厂家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了吧。没有技术层面的 ...

还真没啥技术方面的原因,其实关键看你的量,你要是每个月几吨几十吨过去,人家把你当爷,价格也好谈,也好比. 要是量少,贵点就贵点吧,到哪儿都差不多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啥技术方面的原因,其实关键看你的量,你要是每个月几吨几十吨过去,人家把你当爷,价格也好谈,也好比.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物流为什么有的按立方计算 有的按重量计算,道理应该类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件一般按照公斤,钣金按照面积,都是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