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图示的机械运动机构!谢谢

楼主(2016-07-25):
1、方形平板(150*100*20mm)一块,使用时放入水槽中间
2、可实现前、后、左、右依次上下运动,上下行程20mm,逆时针或者顺时针都可以
3、机构可放入水中,也可高出水面,但是平板必须在水里

方形平板

方形平板

楼主:
平板中间为原点运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4轴么。前后一个轴 左右一个轴,上下一个轴,旋转一个轴。也就是一个XYZ平台加一个旋转轴,这样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4轴么。前后一个轴 左右一个轴,上下一个轴,旋转一个轴。也就是一个XYZ平台加一个旋转轴,这 ...

不用旋转,只要沿着旋转的方向依次运动就行了

网友B:
前后,左右,上下,左右旋转?有难度吧?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左右,上下,左右旋转?有难度吧?我不懂

不用旋转,只是延着旋转的方向上下摆动,中心原点在平板中间

网友:
转角气缸

网友:
三坐标机器人。

网友:
不明白它的运动方向,感觉是原点用一个偏心轮即可。

网友:
像足球场的人浪一样?

网友:
三坐标机械手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49090-1-1.html
第七个图示 是不是有所帮助

网友:
偏心轮+上下动的东西

网友:
最操蛋的是 还得能下的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49090-1-1.html

  里面的机构是什么样的,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49090-1-1.html
第七个图示 是不是有所帮助

谢谢!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能解释一下?

网友:
左右转动的控制,可以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上下20mm的动作可以用一个大气缸控制,此气缸行程就是20mm。当然要有密封,步进电机和气缸都在装了水的槽下面,不要浸在水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能解释一下?

我刚刚用谷歌识图搜索了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图,并没有现实存在。不过可以作为参考把它搞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用谷歌识图搜索了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图,并没有现实存在。不过可以作为参考把它搞出来嘛。

...

谷歌识图,学习了~

网友:
仔细读一下你写的第二条!到底是前后左右,还是前右后左或前左后右?顺序不同机构当然也不同

网友:
表述不太清楚   是要实现像立加刀头 行走路线那样?还是只是 前→中→后→中→左→中→右?还是让方板保持方向不变在水里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