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4如何制定自己的工具栏

楼主(2016-07-25):
我怎么找不到定制啊,我想把几个常用的放在自己的工具栏中

楼主:
我的是CAD2014 。找不到定制,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工具栏空白位置右键,弹出菜单可以自己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空白位置右键,弹出菜单可以自己定制~~

找不到定制。。大神再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首先打开CAD2014软件,先看工具栏顶层看CAD选的是什么模式。它有“cad经典”、“二维草图与注释”、“三维建模”等选项。我们常用的是Auto CAD经典模式。
若不是Auto CAD经典模式,则可以通过重新选择模式来重置。点击工具栏的倒三角,有模式选择,我们选择Auto CAD经典模式。
操作完了之后会很惊喜的发现,工具栏神奇的出现了。由于是重置,一些其他的不常用的工具栏也会七七八八摆在上面,我们点击它的右上角“x”把它们都关掉即可。

点击左上角的红色A,弹出下拉菜单/工具/工具栏/AutoCAD/在弹出下拉菜单中点选你想打开的工具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