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

楼主(2016-07-25):
论坛里有没有从事激光切割机行业的啊,对于除尘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啊

网友A:
   挺多的做的,但是除尘,基本都那样。你是那家的,大族、迪能、或者是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多的做的,但是除尘,基本都那样。你是那家的,大族、迪能、或者是哪的?

北方新公司,刚刚起步,跟那些大厂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点评):
北方的?刚起步 防尘这么功夫啊,

网友B:
刚起步为啥更关注除尘?用工业除尘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起步为啥更关注除尘?用工业除尘设备吧

除尘影响使用体验,很重要的啊,而且除尘效果不好的话,对操作工人也是有危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尘影响使用体验,很重要的啊,而且除尘效果不好的话,对操作工人也是有危害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尘设备低配可以用离心式抽风机,要求好点的可以用汇乐除尘器,只是感觉你们怎么不对机器切割性能,精度方面以及控制等方面花心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尘设备低配可以用离心式抽风机,要求好点的可以用汇乐除尘器,只是感觉你们怎么不对机 ...

还有,你这里所说的激光切割机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里所说的激光切割机功率是多大的?

500-3000W不等,看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尘设备低配可以用离心式抽风机,要求好点的可以用汇乐除尘器,只是感觉你们怎么不对机 ...

都做了改进和研发,唯独除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尘设备低配可以用离心式抽风机,要求好点的可以用汇乐除尘器,只是感觉你们怎么不对机 ...

结构稳定性,交换平稳性,切割速度,精度,整体结构的优化都做了,可能还是做得不够好吧,但是样机做出来没什么问题,至于控制属于电器部门,一般都是买系统自己调试。还有就是钣金的骨架不太会做,总感觉做出来变形量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3000W不等,看客户要求

切割烟尘废气量跟切割幅面大小,切割板材厚度(激光器功率大小),材质等有关,想必你们床身应该也会设计有抽风吧?你们现在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稳定性,交换平稳性,切割速度,精度,整体结构的优化都做了,可能还是做得不够好吧,但是样机做出来 ...

样机激光器是多少功率的呀?单轴最大速度、加速度能达到多少?打样是什么板材,用什么气体切割?现在很多客户为了省钱,薄板或薄不锈钢板都用空气去切,所以对气源处理这块要求挺高的,尤其是夏天,切割头保护镜片容易有水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机激光器是多少功率的呀?单轴最大速度、加速度能达到多少?打样是什么板材,用什么气体切割?现在很多 ...

你说的很对,很多客户都是切薄板的,直接空气切除尘效果不均匀,有的床身后面靠近风机的地方除烟效果好,前端就明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机激光器是多少功率的呀?单轴最大速度、加速度能达到多少?打样是什么板材,用什么气体切割?现在很多 ...

空行速度60M/min,水珠这个现象不发现过,对镜片的影响是什么啊?烧损?一般空气接进来后先过三联体去除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行速度60M/min,水珠这个现象不发现过,对镜片的影响是什么啊?烧损?一般空气接进来后先过三联体去除 ...

你这个速度算慢的,应该是丝杆传动吧?气源处理一般都会做处理啊,空压机出来+储气罐+主管路过滤器+冷冻式干燥机+两个精密过滤器,一般切割头说明书有说切割气体的等级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速度算慢的,应该是丝杆传动吧?气源处理一般都会做处理啊,空压机出来+储气罐+主管路过滤器+冷冻 ...

这个速度慢?一般切割速度到不了这个速度吧,除非大功率的,北方大功率的基本没什么市场或者市场很难开发,你也是从事激光行业的?什么公司啊

网友C:
我看你的方案,你这种设计参数,几乎没有市场,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还有武汉,你这速度是3~5年前的要求,现在中小功率空程速度在72~90之间。除尘在国内做的很好的不多,建议你做分区除尘,尤其要注意风道直径和风道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方案,你这种设计参数,几乎没有市场,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还有武汉,你这速度是3~5年前的要求, ...

加速度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