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加工变形的处理

楼主(2016-07-25):
如图所示:关于加工这样的铝板会产生变形,变形后如何处理?

网友A:
是铝板整体都变形了吗?使用的设备是加工中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铝板整体都变形了吗?使用的设备是加工中心吗?

是用加工中心做的,做出来之后就整体变形了,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找一个平整的钳工划线台,四个边固定住,打表,哪的地方不平就用胶皮锤敲哪个地方,直到敲平

网友:
你好这个我可以做  我这边专业做整形的  电话聊 13166036883  杜

网友:
楼主表达不是很清楚,变形,可以在精加工前增加稳定处理

网友:
你这个板材用料的是冷轧铝板吧

网友:
这样的薄板加工不要直接用台钳夹,用台钳中间变形量大。建议直接将材料粘到机台上或者直接打压板

网友(2017-02-18):
学习一下  请问最好到底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