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提升架怎么配链轮

楼主(2016-07-25):
自己做个提升架,不懂怎么配链轮,有专业的老师给个建议吧,先谢谢了!

楼主:
有偿服务,加微信,garden1000

网友:
算好负载多大,做好配重,选好电机就差不多了,链轮就用人家标准的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偿服务,加微信,garden1000

搜不到这个微信号

网友:
先计算重量,根据这个重量计算拉力,然后根据拉力选择电机,链轮型号。

楼主:
谢谢,我看有的设备上大小链轮都有,就是齿有多有少,根据什么选的,专业的大侠加Q私聊:1205098914

网友:
根据这个重量计算拉力,然后根据拉力选择链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