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粒度越细越好?

楼主(2016-07-25):
热处理术语晶粒度,是不是越细越好?

网友:
这个和精度等级差不多,如果单看级别的话,一般来说等级越高越好。但成本也会越高。
级别和成本结合起来运用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A:
热处理一般是不能细化晶粒的,而且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晶粒还会长大。只讨论晶粒度的话,总体上看,晶粒度越小,材料性能会越好,但也不是所有的性能都是这样,也与材料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一般是不能细化晶粒的,而且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晶粒还会长大。只讨论晶粒度的话,总体上看,晶粒 ...

热处理不细化晶粒?那热处理后材料的力学性能怎么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不细化晶粒?那热处理后材料的力学性能怎么会好???

首先影响材料力学性能的有很多因素,晶粒度大小只是其中一个;再者,热处理有很多种,不是所有的都是用来改变内部组织。
一般情况下,细化晶粒单靠热处理是不能完成的。锻造以后再热处理,一定的工艺下就可以细化晶粒,其中锻造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锻造破碎了晶粒,造成了晶格畸变,当热处理温度升高到再结晶温度以上的时候,为再结晶提供了能量,更多的晶粒产生了,晶粒度自然就小了。通俗来说,要细化晶粒,首先要打破材料内部组织的平衡,并给它充点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