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模拟的静应力怎么看 如图

楼主(2016-07-25):
我这个是 35号钢模拟的应力  下面的屈服力282.685代表的是 什么啊!还有 颜色表示什么啊!

网友A:
建议先重撸《理论力学》再搞这个,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真不该问

网友:
应该是材料力学加自带帮助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重撸《理论力学》再搞这个,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真不该问

确实。。。立马买了本 材料力学,,重新搞一遍,,,

网友:
怎么看??约束加载都正确,看应力分布就行了。可以设置 安全系数,查看危险截面是否满足

网友:
右边颜色表示承受力的大小,一般越往上面承受力越大。

网友:
学习有限元,一定要理解材料力学,否则你都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然后再扩展学习其他的

网友:
本人认为,你这个材料的屈服力是282,而受力区域的屈服力已是380,已超出了额定屈服力282的极限,所以是不安全的。可以用最小安全系数来表示更直观。

网友:
应力云图..............

网友(2018-02-24):
引用 楼主:
确实。。。立马买了本 材料力学,,重新搞一遍,,,

搞了之后,发现仍然不懂。回头找个视频看看,一分钟搞定!

网友(2018-08-30):
请问这上面能看出来受力后形变量是多少吗

网友:
麻烦有空写点学习思路,谢谢

网友(2018-11-16):
压杆稳定

网友(2018-12-26):
最大应力对比材料屈服点啊,这么简单的

网友(2019-02-26):
大家好,扭应力值应该对比哪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