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难题

楼主(2016-07-25):
       有一个QT400的加工件,同轴度要求0.02,垂直度也要求0.02,在加工过程中,卡盘装夹的试过,效果很不好,端面压紧也试过了,平面度车的不好,垂直度超差严重都0.3了,反了15倍,真是没有办法了,真是头疼!!!

网友:
上四爪校正试试

网友:
这么薄的东西,如果批量小的话试试掉头多校多车吧,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可以借助工装,这个精度一般,不算很高的。

网友:
这么薄的东西,装夹得的时候稍微用点力就变形了

网友A:
分两道工序:
1,先把需要二序夹持的外圆及端面加工好,别忘了倒角
2,必须使用扇形爪加工,扇形爪加工尺寸与夹持的外圆尺寸偏差为士0.01mm,越接近外圆尺寸越好,接触面积大压力就会分散,工件才不会变形,卡盘压力调整到10-20bar左右,不能太小,太小尺寸不稳定,卡盘及压力调整好后,其它的尺寸也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内孔的台阶需要一把正镗刀,一把反镗刀。
以上的工序都做到了,在机床精度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垂直度及同轴度在0.01mm以内(文字功底有限,如有不明可以详询)

网友(点评):
液压卡盘的卡紧压力,不过我觉得夹持变形应该很大,而且这么大的扇形爪不好找啊。。

网友B:
释放应力是必须的,粗加工然后时效,基准位和同心度那个一次精加完成,垂直度就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两道工序:
1,先把需要二序夹持的外圆及端面加工好,别忘了倒角
2,必须使用扇形爪加工,扇形爪加工尺 ...

10-20bar是啥

网友D:
楼主为何不说一下现在采用的工艺?
这个产品也蛮大的了,结构又很容易变形,0.02的平面度真的不好做,从装夹方式,工艺编排,再到刀具选择,都马虎不得,机床精度还得好,

网友(点评):
主要是变形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20bar是啥

bar,压力的单位,与Mpa是10倍的关系

网友(点评):
1bar是0.1个大气压

网友(点评):
10倍换算反了!~~200MPa能把这个工件夹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何不说一下现在采用的工艺?
这个产品也蛮大的了,结构又很容易变形,0.02的平面度真的不好做,从装 ...

说的对,这种工件我做过,直径145,同轴要求0.005,垂直度要求0.006,但是没有这个工件这么长,经过三坐标检测,勉强通过。
像这种工件,难点在:
1、夹具选择及加工,精度要求高
2、一序车外圆,外圆圆度一定要好,0.01mm以内(超过0.01mm二序同轴没法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ar,压力的单位,与Mpa是10倍的关系

也就是说100-200MPa  夹扁夹不扁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79164267\QQ\WinTemp\RichOle\(F}HZ1[VQ7CYF0M6$E)6UXL.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100-200MPa  夹扁夹不扁

10bar=1Mp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bar=1Mpa

我理解有误   bar经常用于气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有误   bar经常用于气压类

德国的机床上压力表一般都是bar和Mpa,表述有误,敬请谅解

网友E:
不知道你们的机器精度咋样,要是好可以一刀车出来,后面那个用内切刀切出来,长度切出来

网友:
你们都认为这图纸没问题吗?

网友(点评):
没按比例画。没画圆角,真这样清根就要考虑载荷方向了,有断裂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道工序:
1,先把需要二序夹持的外圆及端面加工好,别忘了倒角
2,必须使用扇形爪加工,扇形爪加工尺 ...

这样做的话,外圆的圆度必须很好,而且卡爪车的圆度也必须很好,基本要求就是夹紧后不要存在变形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夹紧力太大,工件会不会翘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释放应力是必须的,粗加工然后时效,基准位和同心度那个一次精加完成,垂直度就不是问题。

现在最难的就是怎么能做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装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具体些,谢谢

网友(点评):
卡盘夹圆板车出工艺台阶,和那个法兰外圆紧配合,压紧,加工其余位置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做到这个精度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网友F:
买一个卡盘应该可以搞定,如果定单稳定,批量不小,进口的要十到二十万,国产的精度搞不定,你们老板不容易阿,都是好订单,可惜技术不给力,老板应该是国营老工厂出来的,技术工人出身,与其说技术不给力,不如说老板的视野决定公司高度

网友F:
话说你们那个高铁的碗形零件高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们那个高铁的碗形零件高定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卡盘应该可以搞定,如果定单稳定,批量不小,进口的要十到二十万,国产的精度搞不定,你们老板不容易 ...

可否给个卡盘的图片看看,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难的就是怎么能做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装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具体些,谢谢

试过了,就是因为零件刚性太差,压紧后导致整体变形,而内孔大而短,造成测量误差加大

网友G:
图纸设计有问题,铸件缺加强筋板

网友H:
在车床上一次加工完成所有尺寸,分二次割下来即可,。第一次割平面槽,第二次光内平面,并割落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设计有问题,铸件缺加强筋板

 我们是外协加工单位,没有这个权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车床上一次加工完成所有尺寸,分二次割下来即可,。第一次割平面槽,第二次光内平面,并割落工件

是铸件,不是棒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话,外圆的圆度必须很好,而且卡爪车的圆度也必须很好,基本要求就是夹紧后不要存在变形的情况, ...

扇形爪的压力很分散的,1-2Mpa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不会翘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卡盘应该可以搞定,如果定单稳定,批量不小,进口的要十到二十万,国产的精度搞不定,你们老板不容易 ...

是的,进口的卡盘很贵的,我介绍的只是简易的土办法,比较节省资金

网友:
爪一定修的很正  然后就解决了
反正我看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这种精度的活
主要看人

网友:
用工装会好点

网友I:
先粗加工,可以把总长取好,平磨一端,使两端平行。做一工装:车一个20厚的大环子单边10-15mm都行内孔与工件大外圆0.3-0.5mm间隙配合,线切割开口2mm,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工件拿下来不会变形。然后把环子套上工件用一定的力夹紧校正平面.正反刀车两端孔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粗加工,可以把总长取好,平磨一端,使两端平行。做一工装:车一个20厚的大环子单边10-15mm都行内孔与工件 ...

没有做过,只是这么想的,可以不车到尺寸试验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个卡盘的图片看看,长长见识

非标的,要专门设计,外观看不出的,那个高铁零件用马扎克作的,好象也是垂直度要求,也超差阿。你们作不出是不是很多订单就没了。这个零件难的,内孔圆度要作到一丝内,这个是重点,一个字,难,看来你们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标的,要专门设计,外观看不出的,那个高铁零件用马扎克作的,好象也是垂直度要求,也超差阿。你们作不 ...

你有相关的经验吗?如何做?做非标卡盘是可以,但是这个工件批量小,不适合

网友J:
你们没考虑一下怎么检测吗?用三坐标检测的话,基准A深度只有10mm,加上测针球头直径,真正能测量的两个圆截面的距离只有几毫米?用这么短距离的两个圆截面建立轴线,检测过程的误差会使轴线偏移多少?在延伸至另一端时会导致多大的误差?可以这么说假设你同轴度能做到绝对零误差,按这图纸的标注来检测也绝对不合格

网友(点评):
唉,现在形位公差乱标,导致没法测量的,太多了,我是看得都麻木了

网友(点评):
用最小的头,多测几点再确定基准圆柱,多建立几个圆截面。或者内孔两个端面一刀成型,假定同轴为零,然后用两个台阶确定圆柱体轴线,只测量垂直。

网友(点评):
工件横放,用5个头的探针头,或者旋转探头,做检测基准和检测是完全可以的,二、三十万的三坐标都可以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们没考虑一下怎么检测吗?用三坐标检测的话,基准A深度只有10mm,加上测针球头直径,真正能测量的两个圆 ...

这个都进行了分析,但是平面度做在0.005的时候,做出来的形位公差是很接近的,在0.03,只有一次,

网友(点评):
同一个零件,多测几次,再比对测量结果,如果偏差比较大(有相关的规定的,具体是多少忘记了),不管图纸如何标注,都必须改变测量方法了。这个产品,如果严格按图纸标注的基准去测量,偏差不大才见鬼了。

网友(点评):
测过了,差别很大,超过了0.1,这个工件最主要是,怎么做到不变形,关键的关键!!!

网友(点评):
立车装夹,这种薄壁件还考虑用普车干呢?那就上内张芯轴吧。

网友:
说说我的我的方法:
  立加或者立车加工
1,粗加工,留余量保证变形后精加工最小切削量处有0.5的余量,
2,震动时效,时间根据毛坯质量来定,
3,精加工一个端面、台阶 尺寸到位;同时底面的台阶精加工侧面留余量0.05,作为背面加工时的过度基准,
4,翻面 加工平面和台阶。

1、3步骤装夹时,只能点压和侧面支撑,不能有过大的装夹变形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正确,别的瞎扯

网友(点评):
卧车也一样的,调头时可先加工一个凸台夹具用压板压台阶加工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想到了立车,内孔和上端面精车之后,翻面加工或者平磨下端面,内孔台阶要一次装夹干完,不然掉头就找不到同轴了。

网友(点评):
卧式机床对于这个产品来说装夹很麻烦,立车两个台阶就一次性做完;立加的话如果反面台阶的底面与侧面之间没有要求也可以一次性完成,但一般只做个过度基准孔就可以了,要看台阶的底面与侧面之间的要求

网友:
这个工件确实挺难的。车完留磨量,上外圆磨磨到尺寸及公差要求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没考虑一下怎么检测吗?用三坐标检测的话,基准A深度只有10mm,加上测针球头直径,真正能测量的两个圆 ...

不是特懂 还请开释

网友K:
如果有条件可用车床和数控铣床加工
车床把外径和环形加工完,内孔320加工完,面粗度稍好一点.  350尺寸可粗加工,留点量,再把一端断面车完,这样一端的断面和320尺寸垂直度是好的。
以车过的端面为基准,把另一端面磨平
在数控铣床上以端面为平面基准,以320孔为XY基准,铣削一端350尺寸,翻面后同样以320尺寸为XY基准,这样两端350同轴度OK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条件可用车床和数控铣床加工
车床把外径和环形加工完,内孔320加工完,面粗度稍好一点.  350尺寸可 ...

这个工艺有问题,首先是你夹具的平面,必须与机床主轴垂直,这个可以通过临床加工获得,主轴与工作台的垂直度又是多少,还有铣的圆度也不好,普通的设备不要考虑,但是还是谢谢你的参与,目前我这做的平面度在0.005的可以保证垂直度在0.03-0.08之间,超过0.01根本没戏

网友:
我只能说,I服了YOU!你听说过有角外圆磨床的机器吗?

网友L:
薄臂件 关键是先车内孔带端面光一刀然后车比内孔小0.02-0.03的外圆塞在内孔里 然后用压板和螺丝将工件固定在这个工装上车外圆,然后另一端面留余量 研磨达到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薄臂件 关键是先车内孔带端面光一刀然后车比内孔小0.02-0.03的外圆塞在内孔里 然后用压板和螺丝将工件固定 ...

车的如果变形,研磨是没有用的

网友:
车个心轴夹具来固定吧。还有这个图一下子不好看,线型没有区分开,粗实线轮廓线、标注用的细实线及文字线和剖面线等,最好区分一下。

网友I:
难道36楼的方法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36楼的方法不行吗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圆度车的不好,用开口套夹紧,加工完松开后会不会回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的如果变形,研磨是没有用的

如果怕变形 那好办,  先开大余量然后留单边1毫米或者0.5mm 精车内孔然后套在工装上车外孔和端面  就OK了 我们厂车过壁厚0.8 SK3淬火料 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必须先使其变形 ,然后再精车 。

网友:
建议以内孔定位,设计涨缩芯轴,两端中心孔保同轴度,可一次加工成型,也可分两次倒头加工,关键是用双顶尖定位。

网友M:
没有技术难度,避免二次装夹就能保证同轴度和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技术难度,避免二次装夹就能保证同轴度和垂直度

这个大家都清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圆度车的不好,用开口套夹紧,加工完松开后会不会回弹?

试验过!不会!只有夹紧力适量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我轴承套!单边四个毫米,取下也只有0.01毫米反弹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试验过!不会!只有夹紧力适量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我轴承套在粗加工时外圆有0.2-0.3mm的圆度!如果你试验成功了,请发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而且我轴承套在粗加工时外圆有0.2-0.3mm的圆度!如果你试验成功了,请发表一下。

你开口套的厚度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经验值,谢谢

网友:
厚点没有事,单边10-20MM.保证开口套内孔外圆同心度0.2mm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口套的厚度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经验值,谢谢

厚点没有事,单边10-20MM.保证开口套内孔外圆同心度0.2mm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口套的厚度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经验值,谢谢

原来这个叫开口套啊!用40cr材料是最好,像20号,铸铁,线切割时会容易断丝,建议开口三个毫米,不开通然后砂轮机磨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开口套的厚度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经验值,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你选择软材料加工开口套的话,建议开口套内孔要比工件所夹持的外圆大一个毫米,不然放进去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就是如果你选择软材料加工开口套的话,建议开口套内孔要比工件所夹持的外圆大一个毫米,不然放进去很 ...

谢谢,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说的很详细,

呵呵!先车一刀不到尺寸试试,拿下来看看变形怎样!毕竟我们加工的不是同一种东西。如果可行的话,还是先加工好在平磨,这是最理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粗加工,可以把总长取好,平磨一端,使两端平行。做一工装:车一个20厚的大环子单边10-15mm都行内孔与工件 ...

补充一下,如果开口套可行的话,先粗车后用开口套加工使两个孔一刀下,在以所车过的一端面为基准磨削另一个端面

网友:
还有我很想知道结果,是好是坏我希望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网友N:
这个不难。。。我以前做过的要求同心度是在0.03.这样的东西必须分粗精车。。。。。。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难。。。我以前做过的要求同心度是在0.03.这样的东西必须分粗精车。。。。。。

主要是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难。。。我以前做过的要求同心度是在0.03.这样的东西必须分粗精车。。。。。。

这是必须的,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说关键部位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必须的,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说关键部位就行了

卡爪一定要正。粗车的时候也要孝正。精车的余量要小。,别的没什么了。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我们的无应力夹具,零件完全不会变形

网友:
批量做个软爪加持槽子呢,两边一起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卡爪一定要正。粗车的时候也要孝正。精车的余量要小。,别的没什么了。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就算卡爪很正!能保证取下工件后不变形吗

网友:
加工完一头后卡盘上夹个花盘,校正,花盘中间凸起,与工件配合,然后用压板压

网友:
材料又软,工件又大,可夹紧 的地方又少,这个0.02mm的同轴度及垂直度,如果量还可以,最好做一个专用夹具。

网友:
类似工件做过,形位公差都是一条的,最终还是有一点点超差,不过勉强能用。我们用液压卡爪,粗精分开且时效,装夹很重要。

网友(2016-08-24):
我建议粗车后平磨,在用车床用工装卡压,车内孔

网友O:
只能看看工装了,先塘内壁,在用自定心工装伸进内孔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能看看工装了,先塘内壁,在用自定心工装伸进内孔加工

关键是解决变形的问题

网友:
采用软爪试试了,还有我怎么感觉图纸尺寸不全喃,最大的那个外圆直径多少

网友P(2016-09-25):
这要使用动卡盘,外圆抱爪与工件外径间隙留0.01~0.02 mm ,主要是靠平面压紧力压紧,一次装夹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要使用动卡盘,外圆抱爪与工件外径间隙留0.01~0.02 mm ,主要是靠平面压紧力压紧,一次装夹做出来;

补充一下,
分两个工序
1.先加工远离基准A的平面,
2.以加工好的平面定位(基准面的平行度在0.005mm以内),使用动卡盘,外圆抱爪与工件外径间隙留0.01~0.02 mm ,主要是靠平面压紧力压紧。

网友:
这种薄壁件,放在那就肯定变形。关键是保证加工时达到精度,装配时自会达到设计要求。典型件是电机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们的机器精度咋样,要是好可以一刀车出来,后面那个用内切刀切出来,长度切出来

这么大一刀切出来?

网友:
之前有做这些要求的工件
你小量生产?开粗内孔  外圆  外槽  两头都要开粗,留1mm左右单边余量,确保去掉大部分应力,开粗后可以做去应力处理,时间充足的话可放几天自然去应力,接下来车好外槽 外径,再精车平面  内孔320及350达尺寸(注意夹力不可过大)自已焊加长爪,修好爪撑内孔,修的爪尽量多接触工件,这样受力面大点变形相对小,然后打好表再加工,下刀要小,这样工件在加工当中不会偏黎,以免同心度和垂直度会受影响,希望对你有帮助,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可加我q
4614692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20bar是啥

在卡爪上焊20厚的钢板然后直接车钢板外径按工件最大外星尺寸然後小0.1不就可以了。我们车齿轮的时候都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这种工件我做过,直径145,同轴要求0.005,垂直度要求0.006,但是没有这个工件这么长,经过三坐 ...

用的什么类型夹具

网友:
做工艺芯轴怎么样?

网友:
或者说改换加工顺序,最后加工直径320的孔呢?

网友:
但那样可能就得用镗床了!

网友:
换台车床,或者试试数控车床。

网友:
1,        整体粗车,各部留余量。
2,        精车一头,320内孔尺寸控制一致。外圆按尺寸加工到位。
3,        上花盘,花盘中间安装一工艺芯轴。花盘平面和芯轴外圆一次加工成型。芯轴与内孔320配合。芯轴长度是工件的一半。防止安装工件时,工件受重力倾斜。长度20处,安装压板。压紧后先检查内孔320跳动,机床精度如果合格,圆跳动也就0.01左右。(芯轴用厚皮管制作)
4,        精车另一头至图纸尺寸。
使用卡盘加工时,应该考虑工件受重力倾斜。安装注意的话,也不会超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