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链传动张紧问题

楼主(2016-07-25):
如下图所示:
两链轮中心距为1500mm,下面加了一个链条导轨。求教上面还用加张紧装置吗?

网友:
下面为啥要导轨呢?能否不要,那样就可以在下面加个张紧轮。如果必须要的话就在从动链轮那头做张紧

网友A:
关键是链轮固定的支架强度必须足够,否则,会拉断支架的,见过太多变形,断裂案例

网友B:
下边别加了,画蛇添足了

网友C:
这个道轨是保证链系传动平稳。降低传动链条下垂。考虑到长时间的运转,链条可能出现疲劳。所以应该在上方链条下加一个可上下调整的支撑链轮。

网友D:
涨紧轮都放在松边,楼主链轮上边应该是紧边,没必要加涨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链轮固定的支架强度必须足够,否则,会拉断支架的,见过太多变形,断裂案例

你好,两边我用的带座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别加了,画蛇添足了

你好,链轮需要正反转,下面不考虑的话,应该怎么张紧呢?

网友(点评):
正常的张紧轮 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道轨是保证链系传动平稳。降低传动链条下垂。考虑到长时间的运转,链条可能出现疲劳。所以应该在上方链 ...

你好,链轮需要正反转运转,您的建议是还需要在上面的链条加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紧轮都放在松边,楼主链轮上边应该是紧边,没必要加涨紧轮

你好,链轮需要正反转运转,这样的话,张紧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