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动链轮多从动链轮设计

楼主(2016-07-25):
一主动链轮多从动链轮设计,求相关设计资料

网友:
这跟一主动一从动的没本质上的区别吧?只要考虑功率及转向就行了

网友:
滚筒输送线?

网友:
一层一层计算就可以了,别怕麻烦。

网友:
主要考虑张紧问题和换件难度

楼主:
求大神解读

网友(点评):
结构不合理。电机一启动链条就掉下来了

楼主:
从动轮上都受一定的载荷,

从动轮上都受一定的载荷,

从动轮上都受一定得相同载荷,求大神解读设计原理

楼主:
现实是没有问题

楼主:
哪里不合理

网友(2018-10-13):
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