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铆接有偿学习

楼主(2016-07-25):
各位大侠好:
如图是一套超声波焊接枪。公司前两年做的一个项目是超声波铆接,超声波部分是找的专业厂家做的。今年开始超声波焊头和安装母模出现裂痕,我们也尝试自己加工,但是寿命比专业厂家做的短。找厂家修,各种漫天要价不说,而且不肯透露半点相关技术资料。现在想问问有这方面的厂家或者大神吗?想学习了解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A:
要模拟仿真的,包括倒角都影响寿命
这个本来就是个行当,不是随便画个样子就能用,你可以学习下国外品牌,如必能信,海尔曼、杜肯的基础知识,官网里面有介绍
不过你是不可能做的到人家那个水平的,国内很专业的厂家离进口都差远

换句话说,你想自学就别想了,国内那些做了十年以上的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焊头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你自己可以先找资料看看。原理是比较简单,但要做好要搞模拟分析。国内 ...

原理那些基本了解了。就是想知道您说的模拟分析,是要怎么个分析法?在发生器,换能器,变幅杆等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如何改动母模或者焊头能得到适宜的频率或能量呢?网上很难找到这种解答疑惑的资料,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模拟仿真的,包括倒角都影响寿命
这个本来就是个行当,不是随便画个样子就能用,你可以学习下国外品牌, ...

您说的是。帮我们做的那个厂家, 除去母模和焊头其他部分他们也是从德国进口回来的。现在问题是他们配出来的母模和焊头比我们自己做的寿命要长,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个的,厂家又是怎么去控制实现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帮我们做的那个厂家, 除去母模和焊头其他部分他们也是从德国进口回来的。现在问题是他们配出 ...

配的时候有相应的检验仪器,打个比方就是你做好电路板后,可以拿示波器来检查输出波形等是否正确你自己知道影响因素也没有用啊,你自己又做不来的
进口价格是国产的好几倍,随便都能学习的话,人家还要不要活。。

网友C:
一般来说,焊接座应该问题不大,换个强度好的材料 ,钛合金就可以,因为一般来说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
而对于焊接头来说,保证焊接好,必须要用钛合金,使用时间长,所以你要先确定之前的焊接头是什么材料,你尽量采用一样的材料。
其次如果想仿制,最好是先尺寸一样的做,然后再去做不同的变形来适应焊接,不想找厂家,就只能多做焊头来摸索了,而且同一个焊头,你也要注意调整参数,振幅,能量,焊接时间,压力等等,有时不一定是焊头的问题。
如果想更清楚一些,做个模态分析,看看在同样频率下,你的焊头的焊接面是否都全部振动了
材料建议长期的选用钛合金这样的,铝合金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焊接座应该问题不大,换个强度好的材料 ,钛合金就可以,因为一般来说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
而对 ...

我们现在做的母座是7075,焊头是钛合金,用久了母座会产生裂痕,然后影响焊接效果,焊头不好则会断裂。

网友(点评):
底座的话也换成钛合金的,毕竟铝用时间长了会用问题,而且你这个是铆接,冲击,振动应该比较大,焊头还是先仿制,不过的保证材料要均匀一致i,不能有内部缺陷。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那些基本了解了。就是想知道您说的模拟分析,是要怎么个分析法?在发生器,换能器,变幅杆等不变的情 ...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2019-12-17):
涨知识了

网友(2020-03-28):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焊接座应该问题不大,换个强度好的材料 ,钛合金就可以,因为一般来说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
而对 ...

都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