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件和大的焊接件的加工基准怎么找

楼主(2016-07-25):
求教钣金件和大的焊接件,关于中心对称的,这个中心线的加工基准怎么找,谢谢。

网友:
如果加工件是对称结构,用加工中心加工时,先测量一下总长度,然后走到此件的中心即可。

网友:
加工基准面一般都是找重要的面或者好固定的面作为基准面;
最好的情况是加工基准面和设计基准面是同一个面。

网友:
为什么折弯后加工,折弯前就激光好

网友:
最好是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是重合的,并且粗糙度好点的已加工面,例如437士0.1mm的两个面,用分中仪分中,找到加工的中心,(分中方法就不累述),确定X\Y加工坐标,之后就可以加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