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加速度,上题练练!

楼主(2016-07-25):
有空有闲练练,快乐娱乐大家乐!最好写写过程

网友:
初中物理题吧,怎么拿到这里来了?

网友A:
按也只能对初中的问题有点信心了。。。。

斜面的角度为b  则Sin(b)= 1/√101    Cos(b)=10/√101

F=ma

F= 牵引力 - 重力沿斜面分力 - 重力在斜面压力导致的阻力 = mg [1/20  - Sin(b) - (Cos(b) ) / 500]

g取9.8时,    a= g [1/20  - Sin(b) - (Cos(b) ) / 500] =-0.5046391753

网友(点评):
原来这题的速度80km/h,没有用,再换个题看看,谢谢你的大驾光临!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论坛搞个初中题成何体统?最起码让斜坡绕一定轴做圆周运动,有科氏加速度还差不多嘛

网友B:
见图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SINθ=1/√101,谢谢

网友(点评):
斜度,直角边分别是1和10,

网友(点评):
直角边平方为斜边的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图

1、阻力没有说明方向,按照沿斜面向下方向
2、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铁路一般坡度不超过千分之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也只能对初中的问题有点信心了。。。。

斜面的角度为b  则Sin(b)= 1/√101    Cos(b)=10/√1 ...

http://www.cmiw.cn/thread-466355-1-1.html
换了个题有空来逛逛!

网友C:
请问楼主 为什么SINθ=1/√1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为什么SINθ=1/√101

图片里有1:10的斜度嘛,请认真看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也只能对初中的问题有点信心了。。。。

斜面的角度为b  则Sin(b)= 1/√101    Cos(b)=10/√1 ...

出个龟兔赛跑题,望有空来捧下场!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3712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