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问题,工程图按比例1:1转CAD的方法

楼主(2016-07-25):
刚跳槽跳到一个公司,由于研发中心装了保密软件的原因只能用PROE和CAD出图,郁闷啊CAXA和清华天河版CAD装上去连文件都打不开。。。。。。
CAD出二维06年以后就没用过,都是在PROE里转了工程图后转到CAXA里标尺寸出图。
现在没办法为了提高画图效率只能用PROE出详细的工程图和爆炸图、装配图。
碰到一个问题,就是PROE导入图框后,图框不能改变,为了标注大件的尺寸只能用缩小比例来标注,也就是将比例设置为3:1或者5:1
问题来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转CAD的是能是输出1:1?

网友A:
导入CAD后,量取已知线段长度,用计算器算倍数,按比例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CAD后,量取已知线段长度,用计算器算倍数,按比例放大即可。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你放大的画标注也会跟着放大的。
公司有个工程师直接就在PROE里转出来就是1:1
由于只能用A4的打印机打印
所以规定只能用公司制定的A4图框出图
坑啊!

网友(点评):
那或许某个设置里面有吧,我也找过,没找见

网友:
配置文件里更改,具体哪个参数忘了,好久不用了

网友:
把PROE里面的工程图的比例改为1:1,再转出到CAD里面就行了

网友:
可以出1:1的,看一下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你放大的画标注也会跟着放大的。
公司有个工程师直接就在PROE里转出来就是1:1
由 ...

那你问那工程师不就好了

网友:
还在用PROE啊
不都升级了吗
这样的公司对于软件 都有严格要求的 我不会去
早年 面试的一家单位  规定只允许用SW 出三维二维,其他的 连CAD 都不许用
我说出方案图什么的还是CAD好用,人家说不需要,SW满足你一切需求,来了只能用SW
我想也许人家说的是SW的插件DWGeditor?
本来什么都 谈妥了 ,立刻决定不要这份工作,当然,如果薪资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改变一下习惯也是值得的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PROE,我用的CROE3.0就可以完成1:1的比例出图,但是出图的时候要更改一下文件配置,不然就不是我们第三视角的了。

楼主:
找到方法了,环境变量里设置下就OK谢谢大家$ V* z6 p' ~% a8 c*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