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维修-----变频器更换日记

楼主(2016-07-25):
原来变频器是欧瑞E1000的,系统为广数980TDB,系统如图:

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期的自动复位重启,至合金刀片易坏,就发货出去修理,修理商户说是软毛病,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就购回一台深圳出产的易能变频器,如图:

按欧瑞变频器原理说明去接线:如图:

这是网上下载的说明书一部分,

模拟输入为AI1、GND电压模拟0-10V模拟。线号401、402正反转是没问题的。接上线后,结合欧瑞变频器说明书及机床电路,按易能说明书上设置参数,为了要看变频器的全部参数,F00.00设置为2(不这样,只看见四个参数),F01.00设置为AI1(模拟设定),F01.15运行命令设置为1(端子运行命令控制),电机参数和变频器皮配好。试运行。数控面板录入(MDI)---M03 S300,主轴电机是动作了,但是,转速为近700转。输500转,转速不变,蒙了,参照说明书弄的,不对?
      最后打电话给易能售后,对方说,AI1、GND有电压变化没?转速S300、S500,我一量,没有,只3V。对方说,AI1换成AI2,看有电压变化没?试后,有电压变化。
      然后把频率上限和下限,加减速参数、其它参数调整好。OK

楼主:
请教,各位同行,这变频器在工作中,一天,至少出现三四次,显示HF(自动复位,)至机床工作中要停止3秒左右,重启,易收起撞刀及坏刀片,请问是怎么回事?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同行,
这变频器在工作中,一天,至少出现三四次,显示HF(自动复位,)至机床工作中要停止3秒 ...

更改重启条件设定,然后再次试验,看看报什么故障,
然后查看变频器基本参数设置,特别是过流,过载,过热之类的参数,基本就可以确定毛病根源了。

网友A:
这个新的变频器是ai1口坏的吗?厂方没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的变频器是ai1口坏的吗?厂方没解释?

欧瑞变频器E1000用了三年多了,上次检查,散热器烧了,24V电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