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imulation模拟出零件到达一定温度后的形变量

楼主(2016-07-26):
各位大侠,如题请教!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现用真空吸附机(热板压合)将两块不同材质胶黏在一起(玻璃+铝板),压合结束后发现有较大的形变(弯曲变形),思考应该是两材质的热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的。
所以现想利用SW中simulation进行模拟,通过结果分析进行优化改良。
不知可否实现,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simulation中的热力分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mulation中的热力分析试试

谢谢大侠,正在尝试。

网友(2016-10-23):
我用的是creo simulate,可以应用温度载荷来模拟变形后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