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设备布局优化问题

楼主(2016-07-26):
刚进来工作,给安排一个任务是把生产零件的几台设备进行布局优化,优化目标是事几台设备之间的物流当量最小,不知如何下手,有做过的大神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让零件在各设备间总的流动距离最小化,可以搜下典型生产线布局之类的。

网友B:
你了解工件加工工序后就很容易做了。一道工序加工完后直接转到旁边的下一道工序加工。
这样省时间。

网友C:
这是个比较好的工作。分几步完成
1:将所有操作工的手动时间进行计算。写出时间表。
2:将所有设备自动时间写出时间表。
3:将所有物料写出,包括上料数量,时间。上料方式。

优化布局(确定线的方式,环线,直线,交叉线,等等),第一步将设备和人的时间完全平衡掉,就是人的时间和设备的时间相同。进行布局,第二步优化物料位置,来料方式决定了,可以同时来什么料,平衡各自的来料时间,将达到上料人员来一次就解决掉所有物料。第三根据前面计算的进行物料优化,重件,不好装卸的放入最前面,空间大的地方。依次是 轻的 然后是最轻。

网友(点评):
似乎,我跑题了!!

网友(点评):
他只要物料布局,而我回答的是生产线布局!!!

网友(点评):
很实用。非常好,学习一个‘’

网友:
这是个比较好的工作。分几步完成
1:将所有操作工的手动时间进行计算。写出时间表。
2:将所有设备自动时间写出时间表。
3:将所有物料写出,包括上料数量,时间。上料方式。

优化布局(确定线的方式,环线,直线,交叉线,等等),第一步将设备和人的时间完全平衡掉,就是人的时间和设备的时间相同。进行布局,第二步优化物料位置,来料方式决定了,可以同时来什么料,平衡各自的来料时间,将达到上料人员来一次就解决掉所有物料。第三根据前面计算的进行物料优化,重件,不好装卸的放入最前面,空间大的地方。依次是 清的 然后是最轻。

网友(点评):
网速慢,多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比较好的工作。分几步完成
1:将所有操作工的手动时间进行计算。写出时间表。
2:将所有设备自动时 ...

谢谢,太棒了,就是生产线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了解工件加工工序后就很容易做了。一道工序加工完后直接转到旁边的下一道工序加工。
这样省时间。

谢谢回答,加工工艺厂家没给,是个数字代号的厂子

网友(点评):
那都给你什么了?设备布局,不会只看物流当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零件在各设备间总的流动距离最小化,可以搜下典型生产线布局之类的。

嗯嗯,谢谢,目前就是按这个思路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加工工艺厂家没给,是个数字代号的厂子

只看物流当量,不过物流当量也得知道工艺流程,这是最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