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又FAIL了...

楼主(2016-07-26):
箱体这次打样改了供应商,又做了一次盐雾试验,中性盐雾,96小时。
铜端子生锈,如第一张图片,绿锈,镍镀层锈透了,已经漏出铜基材了,这个零件是电镀镍,厚度12um,现在想改成化学镀镍或镀锡;DB9端子也生锈了,这个零件是镀镍的吧,这种连接器有更好的吗?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片是冷板喷粉,螺丝孔和散热孔生锈了,现在厂家给的方法是先电泳再喷粉以上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要出海吗?搞海上石油的?需要强力防锈的零件可以考虑镀达克罗,论坛的女孩必须要防止流失,一般小伙我是不告诉他的

网友:
96小时,一般的电镀的过不了,之前在展会上见过一种镀锌的可以,但具体镀种记不起来了,对不起哈

网友:
铜基材镀镍强腐蚀要20um

网友:
这设备要求蛮高的啊;我们都没做这方面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出海吗?搞海上石油的?需要强力防锈的零件可以考虑镀达克罗,论坛的女孩必须要防止流失,一般小伙我 ...

是啊,出口设备,海运需要一个月,所以客户这么要求PS:让你失望了,本人纯爷们

网友B:
镀镍不是单纯的加厚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盐雾测试性能,需要镀双层镍,通过不同镍的电位差来获得比较好的镀层耐蚀性
改为镀锡是个不错的方法,其实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整体组装完成后,刷点防锈油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端子就没好的办法了,上油吧,因为你买的是成品,过96小时盐雾几乎不可能

喷漆生锈,首先,钢板有做磷化处理吗?如果没有,那么加上这个工艺吧

如果有,那么就是喷粉的时候孔内上漆效果太差,孔的加工如果没有R角,那么电泳也有在边缘棱线处膜层偏薄的问题

加个抛丸吧,最好能倒个R角

高的品质要求,一定会对加工工艺的要求更高,

网友(点评):
能帮忙提供一份镀双层镍和其他表面处理耐腐蚀的对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镍不是单纯的加厚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盐雾测试性能,需要镀双层镍,通过不同镍的电位差来获得比较好的镀层耐 ...

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那个铜镀镍的也是接线端子,如果刷防锈油会对导电有影响吧,也有人说镀锡会更好,但是应该镀多厚,10um可以吗?
钣金冲孔再加R角是不是太麻烦了啊,孔太多了

网友:
可以试试我们的技术,可以告诉我你qq吗?

网友:
不知您解决问题没有呢?如您还未解决可以加我QQ478964554

楼主:
应该可以解决了,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解决了,谢谢大家指点!

可以将解决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不涉及生产技术秘密的前提下

网友:
之前做过镀锌行业,中性盐雾试验能到240小时。电镀药剂是德国进口的。
三价铬彩锌,外加封闭剂。

网友:
铜镀镍达到48个钟就非常不错了,我接触这么多家都没达到过96个钟。不过喷塑的就比较容易达到。孔位处尽量人工补喷保证厚度。

楼主:
我想增加电泳,电泳后小孔的边缘就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