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粗土变成细土并输送到沟里?

楼主(2016-07-26):
如图,大地上有一堆土,这堆土的右边有一条沟,有没有这样一种设备,将粗土变细后再将其输送到沟里面的。细土的粒径不能大于20毫米。这堆土的长度约300公里,所以需要一个灵活的设备,在这堆土上边走边输送土,并完成粗土的筛分和输送工作。设备只能在沟的左边行走,右边没有空间。望各位社长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个人设想,粗土变成细土用滚轮,或者滚轴碾压试一试,后半部做成斜坡,带震动的,土就滚到左边了,

网友:
要不要我给你改个专机?

网友(点评):
这是要挖长城的节奏

网友(点评):
这是顺应潮流,你懂么?

网友B:
粗土沿沟放的一条线么?
沟的起伏如何?
粗土必须完全碎掉么?
如果有大石头碎不了怎么办?
沟最终要填多高?
最好拍个现场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土沿沟放的一条线么?
沟的起伏如何?
粗土必须完全碎掉么?

粗土截面大于沟的截面,把沟填平就可以吧,
请LZ确认

网友C:
长度300公里?这是做什么?

网友D:
上学上糊涂了啊!!用旋耕机打后,推土机直接推到沟里,完活也。也可以参考刮路机,旋耕机打后,用刮路机吸起来,把筛子放沟边细土进沟。大土疙瘩再重复以上过程就行了。。。。。。。。。。。。

网友:
在晴天,用旋耕机把泥土打碎,过滚筒筛,埋入。结束。

网友:
这是埋电缆的填土机械,德国有现成的可以防制啊。

网友:
有,采煤机就是这样的设备,能在输送机上行走,输送机上有破碎装置。你只需把破碎换成制粉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设想,粗土变成细土用滚轮,或者滚轴碾压试一试,后半部做成斜坡,带震动的,土就滚到左边了,

谢谢,这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土沿沟放的一条线么?
沟的起伏如何?
粗土必须完全碎掉么?

粗土沿沟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沟的起伏很小。粗土不是必须完全碎掉,有大的石块什么的,需要输到左边外面,或者输到设备后面。沟里面的细土大概填1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旋耕机打一遍,设计一个抛出口,直接甩坑里

旋根机能把土打那么细吗?能保证土粒度的细度吗?

网友B: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粉碎、筛选、输送都不成问题,虽然大石头麻烦了点。
这专机你准备投多少?速度快、配件过硬就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粉碎、筛选、输送都不成问题,虽然大石头麻烦了点。
这专机你准备投多少?速度快、配 ...

我不知道十来万能搞定不?

网友(点评):
那你还是用旋耕吧,并且也只能用不大的轮式旋耕机

网友F:
这么点量

小型轮式移动筛分设备

一层筛   两条出料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点量

小型轮式移动筛分设备

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学上糊涂了啊!!用旋耕机打后,推土机直接推到沟里,完活也。也可以参考刮路机,旋耕机打后,用刮路机吸 ...

看看距离,楼主说土堆长度是300公里,图上标的是3000,那么土堆到沟的距离标的是1000,就是100公里,除了用车拉,真觉得别的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度300公里?这是做什么?

看着像愚公移山的感觉,这上面的距离有点吓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看看距离,楼主说土堆长度是300公里,图上标的是3000,那么土堆到沟的距离标的是1000,就是100公里,除了 ...

看错了是长度300公里,图标的是宽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十来万能搞定不?

旋根机的可行性比较好!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错了是长度300公里,图标的是宽度

对,您刚开始的确是理解错了!

网友H:
个人设计,仅供参考:用一台平板车作平台,用一台搅拌机(装在平板车上)搅拌泥土,当然可用人工将泥土铲进搅拌机;搅拌机打碎泥土后输送到一个自动筛网,筛选出合适大小的泥土,经输送带(固定在车上,向前伸出至坑洞)送到坑里;平板车边走边工作,一起完成这30公里的填土工程。

网友:
如果要上料,出料都做成自动化的,比较难。移动筛分可以解决破碎,出料。上料估计要特殊设计才行。可以考虑改装。需要改装可以联系我。

网友:
可以出大概设计思路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设计,仅供参考:用一台平板车作平台,用一台搅拌机(装在平板车上)搅拌泥土,当然可用人工将泥土铲进 ...

谢谢!您的思路可行性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设计,仅供参考:用一台平板车作平台,用一台搅拌机(装在平板车上)搅拌泥土,当然可用人工将泥土铲进 ...

谢谢!

网友I:
按你的要求,根据我的经验,低于30w的设备你就不用考虑了(不含上料),白花钱。

网友(点评):
估计就是要个方案。

网友(点评):
挖机有的话,25w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你的要求,根据我的经验,低于30w的设备你就不用考虑了(不含上料),白花钱。

对,就是要一个方案。在我们自有的设备上改装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我可以提供自动上料方案给你

网友:
这是挖煤吗

网友J:
附近有水源吧?在顶部挖个坑,放进 水,把水用机器搅和混浊,再用污水泵抽到沟里,再把澄清水抽到顶部,如此循环,沟内是细土,上面是粗土了。

网友:
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附近有水源吧?在顶部挖个坑,放进 水,把水用机器搅和混浊,再用污水泵抽到沟里,再把澄清水抽到顶部,如 ...

是野外移动工作,可以不考虑水!

网友K:
旋耕机是好办法,楼主用的话,没有大点的石头还可以,三百公里,如果石头稍多,换刀也够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旋耕机是好办法,楼主用的话,没有大点的石头还可以,三百公里,如果石头稍多,换刀也够呛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石头。大土块比较多!

网友L:
300公里?哥们你确定吗?这怕不是用什么简单设备就可以的吧,建筑上的各种车辆应该能满足,再一个问题,你是想筛选粗土还是想打碎粗土为洗土,打碎的话有那种可以碎石块的设备,筛选的话煤矿上那种筛选的估计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300公里?哥们你确定吗?这怕不是用什么简单设备就可以的吧,建筑上的各种车辆应该能满足,再一个问题,你 ...

确定两件事:第一、实际的距离比300公里还要长一些!第二、主要是把粗土块变成符合规格的细土!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两件事:第一、实际的距离比300公里还要长一些!第二、主要是把粗土块变成符合规格的细土!

最好是有把粗土块既破碎又筛分和输送的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定两件事:第一、实际的距离比300公里还要长一些!第二、主要是把粗土块变成符合规格的细土!

破碎粗土都好说,靠自动化设备运300公里有点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破碎粗土都好说,靠自动化设备运300公里有点不现实吧

300公里是有行走设备的。行走设备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方有完成粗土变细土和将细土输送到沟里的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300公里是有行走设备的。行走设备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方有完成粗土变细土和将细土输送到沟里的功能。

我可以理解为在翻斗车上装个碎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可以理解为在翻斗车上装个碎石机吗

理解的不是特别准确,不过,您倒给提供了一种思路!谢谢!

网友M(2016-08-26):
哈,移动式单轴破碎机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移动式单轴破碎机符合你的要求

这设备真不错!谢谢您的提供!